LA-8224p 浸液搞座子 搞了一天

楼主(2015-10-19):
华硕K45 版号LA-8224P
客户送过来的时候开机不显示。询问客户故障说有时候不显示,有时候花屏。
报价,留机,拆机检测,发现固定屏轴的螺丝座都断了,一USB 3。0接口有非损。不管先测主板
查看主板外观,发现内存插槽附近,浸过类似咖啡的液体,想都没想直接清理,清理完后发现结果如下。
将内存插到上面内存插槽时可亮机,查下面插槽开机不显示。
又换到上面插槽,进系统USB接口不好用,将损坏USB3.0接口找了个差不多的换上,开机测试USB已好用其他也正常,将屏轴断的螺丝座修复后,拷机一下午没问题。
今天一早又开机测试发现出现了如下故障

有时不亮,有时花屏,有时出现如上故障
拆机找了跑码卡测试,测试结果如下

无内存代码20

内存插到下面的插槽上跑55不亮机,插到上面插槽上跑

跑AB时亮机,不亮机时也是跑55
找来内存灯座测试,内存到CPU数据连线无断路。
测试内存供电,始终,复位,I2C等信号,发现正常亮机的内存时钟电压为1V左右,而跑代码55不亮机的插槽电压为1.5V

找了个版号为LA-9101的正常主板测了下时钟电压,发现两插槽时钟电压一致都是1.5V左右
找来图纸

内存的时钟信号都是由桥提供的,既然时钟不正常索性 把桥给换了。
不过结果如下
原来能正常显示的插槽代码为D6也不显示

故障插槽代码仍为55.
故障没解决,反而把故障扩大了。两个原因,第一换上的桥是坏的,第二换上的桥和原来的桥不能代换。
没着急再换桥,拿掉CPU找来假负载老老实实打故障插槽对滴阻止
结果找到了故障点位置
故障插槽第102脚和第116脚分别打到了阻止

这俩信号应该是无穷大才对。
从图纸来此信号就是CPU到内存没到其他地方去,所以排除了内存插槽,就剩CPU座和主板夹层了
所以决定将CPU拆掉

真凶找到了,CPU座下面浸液了。
抹上焊膏,用吸锡线拖平座子,再次打对地值,此时不在有阻止。
CPU就焊过一次,成功了,不过这个是I3的座子从来没焊过所以决定还是用老办法试试看

先拆了几个料板上的CPU 找了个品相好点的
然后给主板上植珠

植的过程中弄掉个点检查了一下是空点。
焊完后测试发现没焊好。拆下来的座子和这个板子不太匹配。没办法又用它原来的座子。重植焊接后成功

此时可以清楚的看到内存放置故障插槽时不在跑55,而是跑D6说明此插槽已经正常,但是换的桥还不好
所以将他原来的桥换了回来再次开机亮机

到此 此机修复、
各位看官 感觉写的还行的话麻烦加点分,最近下图纸下的没有分了

补充内容 (2015-10-20 18:34):
既然好多人问,干脆写个焊座的帖子自己看吧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1370-1-1.html

网友:
感谢 麦诚毅力版主,发现了一处错误

网友:
大师级别的维修,又换桥又换座的不简单。加分鼓励!

网友:
感谢麦诚毅版主发现了一处错误。内存时钟是cpu给的不是桥给的。所以换桥是走弯路了

网友A:
搞了一天,收费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了一天,收费多少?

报低了 报了300大洋

网友:
这个故障在我这边就不修了,怎么这么的麻烦
第一次看到,笔记本的换座子

网友:
好技术  好心态  向你致敬

网友:
我能诺诺的问一你这板修好 收了客户几多钱,,,,

网友:
这种故障只要有显示出现的故障也就是300了,不错。。。后来换桥绕远了

网友:
太厉害了
佩服

网友:
楼主的焊接技术挺牛的

网友:
此问题 不好解决啊  。。。厉害

网友B:
不论是维修时间和维修难度都不是一般的维修了
这个板子修到这样 足见技术和耐心了 加分

网友C:
楼主,请教下,内存对地值多少怎么知道的,有什么资料吗,说说呗,

网友:
废了不少功夫了,真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论是维修时间和维修难度都不是一般的维修了
这个板子修到这样 足见技术和耐心了 加分

哈哈 你高看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教下,内存对地值多少怎么知道的,有什么资料吗,说说呗,

别拆U打 内存数据线对地值.太大或者太小就是有问题的,没问题的阻值基本都一致

网友:
都动到cpu座子了,大师阿,上次换个座子没换好

网友:
好NB。。。 能查到坐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