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A1181不开机

楼主(2015-10-19):
今天收到一台苹果笔记本A1181不开机 ,电池鼓包了,我直接插上电源,按开机键也没有反应,一样的不开机, 有个同行说这款机器一定要有电池才开机的,好纠结,不知道是没电池不开机还是主板问题。求大神指导,这款机到底没有电池能不能开机的????如果是主板问题如何下手??跪求

网友:
苹果机还没有修过

网友:
电池都能鼓包,估计难产

网友A:
我正修着,不用电池也能开机的,

网友:
我碰到过A1278电池鼓包的 太吓人了 好像要爆炸壳子都变形了

网友B:
苹果笔记本得需安装电池才能开机的。

网友:
最好找个电池来验证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苹果笔记本得需安装电池才能开机的。

别误导人 很多不需要的

网友C:
看下绿灯有没量 以及查下能否触发。

网友:
我修苹果的比较少,目前修到过的没电池也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正修着,不用电池也能开机的,

也是这个型号的机机吗?直接插电源 一点反应都没有,我还是先拆开来研究下吧,不懂的我再问一下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绿灯有没量 以及查下能否触发。

插电源 什么灯都没亮,按开关也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误导人 很多不需要的

我只想知道这款机器需不需要电池开机,电池鼓包了,电池有点贵,好怕电池买回来 主板修不好 那就搞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苹果笔记本得需安装电池才能开机的。

插电流表。电流跳2次归零后第三次就亮了

网友:
有啥 啊 ,电池可以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电流表。电流跳2次归零后第三次就亮了

让你这么说不用安装电池也能开机?

网友:
这个机器不装大电池也是可以开机的 ,你看一下 有没有其他的主板问题啊啊 看一下键盘开关有没坏哦

网友:
不装电池可以开机的

网友:
A1181 2006年生产的,今天亲自测试了,不要电池也能开机,而且,如果没有电池的话,一插电会自动开机。
(我说的电池是指大电池,不是CMOS电池啊)

网友E:
手上也要一块A1181也算同样的问题啊,楼主修好了么。。。

网友:
把电池接口对上就行了

网友:
好老的机器,还修个毛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上也要一块A1181也算同样的问题啊,楼主修好了么。。。

直接换板了,板子也不贵,某宝 1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笔记本得需安装电池才能开机的。

15寸以上的才需要。

网友(2015-11-28):
直接换版吧  如果搞不定这个机器 也不贵啦 几百块买一个版啦

网友:
苹果的机器不是都没有COMS电池么?而且,我也有一个疑问,我买了一个苹果电脑的电源线接到电流表上,可是接到板上,电源接头的绿灯不亮,直接用苹果的电源,它的接头一插就了,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必须要电池,才可以开机的

网友:
这款机插上电源就可以开机了,不一定非要电池。

网友:
手上也要一块A1181也算同样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