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 插电源唧唧叫 大家修过这种问题吗?

楼主(2015-10-19):
已经 遇到过3台了 ,各种奇葩故障,不过最后都修过了 ,烧了一堆芯片  ,今天接了一台  显卡供电 CPU供电 内存供电全烧  ,待机芯片也烧了,

网友:
会不会和B460的差不多啊

网友:
估计是电路保护设计的不好、哈哈

网友:
这还修个毛线啊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
见过板上所有芯片都一个坑的路过

网友A:
那么多都坏 ?正常损坏 ??

这个机器遇到多 ……

网友:
这样的情况应考虑换电源适配器了。

网友:
Z470CPU供电那边是有问题

网友:
修出来了吗 ??

网友:
Z475就修过内存 待机 还有一个芯片

网友:
以前店里卖过一适配器 客户拿回家插上冒烟,拿来也是各供电烧的差不多了,没办法,耐着性子慢慢修。。。

网友:
     修这种太需要耐心了 , 修了这里哪里又有问题 。一个接一个。

网友:
我也修过两台Z470,没发现有烧这么多的芯片。。

网友:
shi 是今天遇到3台还是一共遇到3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多都坏 ?正常损坏 ??

不过我还是修好了

网友:
修好了  最后CPU  内存 都是坏的

网友:
大神啊,问题一个接一个的最讨厌咯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呗

网友:
怎么看不到帖子,唧唧叫的是修的啥啊?楼主

网友(2015-12-01):
今天刚好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没有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