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8北桥ac82x58 slgbt ac82x58 slgmx通用吗

楼主(2015-10-19):
X58北桥ac82x58 slgbt ac82x58 slgmx通用吗?手上有张华硕X58北桥坏了,是ac82x58 slgbt 。有张料板的桥是 ac82x58 slgmx.请教一下大神,这两个桥通用吗?谢谢
华硕

网友:
装上去了,结果是不跑码。

网友:
太平洋石头!竟然能在这里遇到!x58的北桥都通用的,不过一般不会坏,除非是上家人为加焊损坏

网友:
不懂,不知道是不是分无铅有铅的啊?

网友(2018-10-22):
通用,我只知道批次不一样代表产地不一样,只知道有哥斯达黎加产的属于前期X58板子使用的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