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电池

楼主(2015-10-19):
电脑这二天开机显示CMOS电池没电,有时开机又正常,电池换了有半年了,不知什么原因有谁知道

网友:
电脑能显视COMS没电?,万用表测是有没有3v,低于2.8换了吧

网友A:
请问楼主电脑是哪个界面显示电池没电的?

网友:
应该是CMOS报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电脑是哪个界面显示电池没电的?

开机,要按F1后才能启动

网友:
按F1后才能启动

网友:
检查RTC供电线路有无漏电的。

网友:
RTC 电路查一下

网友:
你是用户吗 ?、
简单看下是不是CMOS电池没电了

查下rtc线路防止漏电存在 祝你好运

用户建议送修

网友:
不就一个电池,你换一个不就好了,换了还没好那恭喜你了,你弄不好了

网友:
用户就送修吧 电路问题

网友:
电池换了没半年

网友:
有漏电 送修吧 如果不影响就算了

网友:
    戴尔的机器吗?  如果是戴尔的没用原装适配器是要按F1的

网友:
F1开机后时间要重调

网友:
电池座与主板接触不良

网友:
先换个试试不就好了,不好再去查电路

网友:
不要犹豫了,换电池吧

网友:
恩,应该是用户,建议还是送修吧

网友:
开机的英文中是有显示cmos没电的。。电池很快没电可能电池那边不给南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