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27D360H黑屏

楼主(2015-10-19):
三星S27D360H屏。有时刚通电,亮一秒就黑。有时却能用整整一天不问题。
这个是BIOS程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硬件的问题啊。
正常的时候电流1.07A。不正常的时候上电0.27-0.5-0.27.

补充内容 (2015-10-23 09:48):
LED灯条接口2条线,14V。屏闪亮一下的时候,电压60V。
不知道是不是升压恒流部分的原因。

补充内容 (2015-10-25 17:32):
后来把灯条拆出来,发现是LED灯条一端的插口脱焊了。重新焊了之后好了。
原来就跟LCD显示器1秒黑屏道理一样的。
一开始想偷懒,结果还是得拆屏。
现在已修好了。

网友:
三星的先刷一个程序再说吧~!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来排除看看

网友:
三星的程序最爱坏了  先刷个试试  不行的话黑屏的时候量下电压正常否

网友A:
注意看 现象     黑的时候  指示灯是否正常 ?  是不是暗屏?

网友:
三星爱坏程序,首先刷程序,其次用通用板测试屏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看 现象     黑的时候  指示灯是否正常 ?  是不是暗屏?

指示灯是正常的

网友:
今天也修了个,同样故障,要焊接灯管的接口整个屏全拆碎了,好麻烦。楼主技术真好,我这个拆好焊接好,装不上了卧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