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CTOR VC9802A+

楼主(2015-10-19):
我有个VICTOR VC9802A+数字万用表,被我拆了,第一次拆,没注意,结果上面的V片掉了,求助,谁能告诉我,那个V片安装位置啊,图4上是我随便按上去的,最好能配一个图就万谢了

网友A:
你参考一下这个图,,,,,,,,

网友:
这表多少钱啊

网友B:
好了  没有  没有好就丢垃圾桶 单整个算了

网友C:
我也是一样,拆完后,就用不了,少了个铜片

网友D:
建议你看一下卡盘,我的胜利表上面有弹片的卡位会有卡过弹片的痕迹的,你认真看一下就看到了,和别的卡位不一样的

网友E:
听说拆这个的时候要拍照,我没拆过,不敢乱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听说拆这个的时候要拍照,我没拆过,不敢乱来

是的,之前我也试过,拆的时候搞掉一个弹片还不知道,还以为是表坏了,后来认真观察后发现卡盘有一个好像有弹片卡过的痕迹,后来补一个弹片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参考一下这个图,,,,,,,,

谢谢您了   非常感谢

网友:
工作配的  我也不晓得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了  没有  没有好就丢垃圾桶 单整个算了

好了  就是按照那个图干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一样,拆完后,就用不了,少了个铜片

据说铜片网上有卖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看一下卡盘,我的胜利表上面有弹片的卡位会有卡过弹片的痕迹的,你认真看一下就看到了,和别的卡位不 ...

其实我也想过了  这么逆推理出来  我觉得我技术还是差点  想想也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听说拆这个的时候要拍照,我没拆过,不敢乱来

这是第一次   干过之后就晓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据说铜片网上有卖哦

是的,那弹片TB上有卖的,不过自己做一个也行,我的那个就是自己做的,用起来也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