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主板 冒烟 板层烧了一个大洞,维修经验。

楼主(2015-10-19):
机型:联想 Y450
板号:KL1   广达代工

故障:冒烟 大短

        速度拆机目测 发现 位于风扇旁边一个贴片电容烧黑,换上电容后打值不短,当再次上电的时候,同个位置还冒烟!再看,我  凸  !刚换的电容没事,一看背面又炸裂了一个电容!细细观察了一下,过孔处有严重发黑!!感觉到黑烟是从板层内冒出来的。

       无奈!慢慢来吧,打洞真是累!打了好久,清理干净,洞变了很大,此时,打值确保不低不短路了,补回电感 只装一个电容 飞线,插电,电流回到0.005A ,待机OK 啊,开机~~~ 沃日  , 0.2A掉电,擦亮眼睛再试,还是0.2A掉电??? 真麻烦,唉,都不让好过啊,老老实实全板去测电压,发现内存旁的电感 与 CPU核心 没有电压外其他都有。

     看了一下图纸,内存旁的电感是 1.5VSUS电压,也就是说这个电压比CPU电压要先出来,那么就先修这个电压就好了。

     测芯片的SUSON  MAINON  信号已经有高电平过来,芯片14 脚 15 脚  16脚 也有了5V电压 为什么就没输出呢?示波器打电感前端,一点点波形都没有。。。可以判断芯片都没工作! 芯片各引脚打值也没发现异常,绕了一大圈,才发现 自己大意了 ,看芯片的12脚! 里面标着NC ?我都没有去看了,直接忽略。。等绕弯一圈回来一看才发现 12脚根本就不是NC  而是接了一个电阻出去了,啊!!meizi  ~~  提醒自己下次看图看芯片条件一定一定要细心观察外围电路的每一个元件! 大家请看图:

      失误啊,不然秒杀了,12脚应该有公共点电压过来的~~ 观察了一下,PR105 电阻 VIN_DDR这端不是表面走线的,应该是从烧穿的中间层走线过来的,找个地方就近飞线。

      最后插电,开机,电流跳变几次后 到了1.2A ,亮机了!!!郁闷的心情慢慢散去……

       好了,贴完了,总结说最多的还是那句话:修电脑一定要细心。。祝大家看帖愉快,别忘了加分。O(∩_∩)O谢谢~~

网友A:
羡慕啊,我什么时候能达到这水平。。。

网友:
楼主的技术比较过硬啊

网友B:
修机器即快乐又痛苦

网友C:
图纸的这种标法真是坑人!

网友:
很不错的修机 加分

网友D:
楼主有耐耐心,修的也好!加分!l楼主,能帮我看下我的机器吗?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0709-1-3.html谢谢,帮我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
就是怕烧的地方板层短路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呀 还没修过那么夸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机器即快乐又痛苦

同路中人啊。

网友:
看图纸还是要细心,要不然费时费神啊,恭喜楼主 打洞修机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多惨。现在手上还有2台没有搞好

网友:
楼主好细心,要是我估计。。。

网友:
修到过一块,戴尔也是这样,没修好,下次要注意啊w

网友:
冒烟的大短,板层都烧的了估计,,,这样能修好,技术了得,用师傅的话,你明天不用来了,你出师了!!!

网友:
既然需要VIN供电还标个NC   作何解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羡慕啊,我什么时候能达到这水平。。。

我天天做梦都想,,,,,这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的这种标法真是坑人!

说真的,这个图纸这样标,就是在坑人的,直接画一个输出的线,也知道这里出了一个供电

如果不是楼主标,我真是打死也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耐耐心,修的也好!加分!l楼主,能帮我看下我的机器吗?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0709-1-3. ...

亮机就掉电,显卡或者温控吧。反正我感觉温度的可能性大,如果两个都没问题
那么,你就继续刷你的BIOS吧,可能性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