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影驰GTS45的显卡上的RT8120A电源芯片可以和什么芯片代换啊

楼主(2015-10-19):
有一块影驰GTS45的显卡上的RT8120A电源芯片可以和什么芯片代换啊,故障是没显存供电,芯片工作条件都满足,就是不出显存供电,有没有知道的,回复一下,在线等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8120 可以用UP7706  EM7103 EM5103 代替

网友A:
8120a   b  d这些不能通用 注意!!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8120a   b  d这些不能通用 注意!!

还有 8120H

网友:
对  他们不可以通用!

网友:
GPU 接触不良也会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