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期实地小白狂修3V5V待机,第一次发贴,请多多关照!谢谢!

楼主(2015-10-19):
今天拿了一块故障现象是无3V5V待机,板号是04216
拿到板子后目测一遍没有明显掉件,然后打板子上的各大电感对地值,都正常没有短路。
下一步直接上电,用示波器抓电感前端没有波形。没有波形就不上图了。
看来只能查芯片的工作条件了,修之前的图片忘记拍照了,只能用维修时的图片了(下次发贴会注意的)
先上个图片

板子用的待机芯片是MAX1999,咱们按着老师教的步骤慢慢的分析下:

芯片主供电----》总开启------》输出基准-----》线性电压------》得到PWM开启-------》输出PWM供电------》输出PG

芯片主供电:V+:18.7V正常
芯片总开启:SHDN#也正常

8PIN基准电压输出不正常,用万用表测电压为0V,第一反应就对地短路了!先不说别的先把C316折掉,上电再测还是为0V.再量下芯片8PIN对地值没有短路,
怀疑与REF相连的就是这个信号MAX1999_REF。难道被拉底了,电路图搜索下,这个信号那也没有去MAX1999_REF应该不会被拉底啊。难道芯片坏了?
找强哥要个MAX8734装上。上电再测果然芯片坏,2VREF出来了。
既然问题解决了,咱用示波器抓一下看看3V5V出来没,上电还是没有。难道还有问题,好吧!继续找芯片的工作条件、
下面要找线性输出了LDO3和LDO5
用示波器抓下3V5V线性,3V线性没有抓出来,就不上图了。
5V线性

用示波器抓芯片的18和25脚,18脚的5V线性出来了,25脚的LDO3没有出来,有了上面的经验直接量25脚有没有对地短路,万用表一量对地有30欧姆的阻值,可能有两种 可能其一:芯片有问题;其二后级拉底了,
哈哈刚好有个隔离点G45,立马把G45断开。上电再量,3V线性也出来了5.5V(由于后级没有负载3V线性有点偏高)
用示波器再抓3V线性

由于这板子被我们实地的学员修了N+1遍了,3V线性那里引起的短路咱也不去找了,目的是3V5V出来就行。
继续往下找PWM开启条件,

3V的开启信号ON3,这个信号是由EC发出转换来的1999_S5ENABLE
5V的开启信号ON5,这个信号是触发之后南桥发过来的PM_SLP_S4#
因为这板子折了很多元器件,这两个PWM开启信号暂时是无法满足条件了,那只能直接飞线了,这两个信号高电平才能开启,LDO5和LDO3直接和ON3   ON5用铜丝飞接在 一起。

芯片的工作条件重头到尾查一遍,上电开始抓波,
3V  5V电感后端波形

3V5V上管G极

到此3V5V都正常出来了,此板维修结束。请大家加点分鼓励下。十分感谢!!

网友:
不错 很细心, 可惜今天已经加过分了 明天帮你+

网友:
恭喜可以很快出师了

网友:
第一张有点不足啊

网友:
非常感谢,今天还在想,待机芯片的工作和条件不怎么怎么弄的,看楼主标的非常详细,

网友:
实地的修得最多的就是3/5V  能再继续延伸就好了

网友:
又一个大神快出现了

网友:
不错,修得很杂实,3,5V搞定了

网友:
谁能发个最全的待机芯片工作原理图解来造福我们这些新手,

网友:
不错,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写的听挺详细的,给个赞

网友:
刚好用的上

网友:
楼主太谦虚了,这可不是小白

网友:
用这个芯片的机器已经是老机器了吧

网友:
必须鼓励。继续努力

网友:
分析的不错,有理论维修就是好

网友:
理论扎实,修机得心应手

网友:
   在实地就是安逸,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的理论扎实,谢谢分享!

网友:
思路很明确,没示波器不知道还能不能修好

网友:
继续努力希望尽快成为高手。

网友:
是不是迅维一趟出来都这么NB

网友:
真不愧是从迅维出来的,给力啊,顶起

网友:
学习了,思路清晰

网友:
如果每个PWM都有这样的图,维修起来就方便了!

网友:
看你也不像小白呀,分析的很不错

网友:
在实地就是安逸,可惜我在成都,太远了

网友:
这么厉害,突然感觉自己的技术落伍了,我怎么没碰到这样的故障,都是直接换个芯片就好了

网友:
现在修的非常不错了

网友:
希望楼主多加努力发表更多的帖子造福大家

网友:
向你学习  文文

网友:
不错 技术又经进一步了

网友:
你无处不在啊

网友:
实地的学员就是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