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p8 bios

楼主(2015-10-19):
一块板子的bios发现是sop8封装的,现在检测出来是bios损坏,对于这种bios非得从主板上焊下来了,在编程器上刷好在焊回吗???

网友:
个别板上有留针脚用连接线接至转接座再插在编程器上直刷,条件是板支持、有转接座、编程器,一般我们做维修都是直接拆下来刷完焊回去。

网友:
看来拆下来刷写完,焊回比较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