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下大家福禄克F15B+好用不

楼主(2015-10-19):
如题这个表笔挺贵的要365看到天猫上卖,好评也很多,现在用着胜利牌的感觉一般,才70左右 大家有用这个福禄克的对比v其他 可以给点建议
可以的话双十一看下可以少 入手一台

网友A:
首先是好看。。。。。。。。。。。。。。。,呵呵,最大优点是数字不跳,其实我觉得技术到位了,20块的破表照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好看。。。。。。。。。。。。。。。,呵呵,最大优点是数字不跳,其实我觉得技术到位了,20块的破表 ...

确实有道理,难道我被洗脑了 感觉这个机器很棒 很想买

网友B:
其实吧,都一样,用着顺手就行,我一直用的就是优利德,也用过胜利,福禄克也用过,但不是我的,是同事土豪买的

网友:
15B的用过  非常好

网友:
土豪用的表啊

网友:
我也想了解下,看到二手都要2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吧,都一样,用着顺手就行,我一直用的就是优利德,也用过胜利,福禄克也用过,但不是我的,是同事土豪 ...

区别会不会很大呀

网友C:
好用,不容易坏。以前胜利的每个月都有坏的,公司堆了20多个坏胜利表,活来全部换了FLUKE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用,不容易坏。以前胜利的每个月都有坏的,公司堆了20多个坏胜利表,活来全部换了FLUKE

不是吧 胜利的用了一年没坏,只是灵敏度很差 你们公司土豪全部换这个

网友:
呵呵,现在这个时间没那么奢侈了。那个时候维修高峰,公司23个人,一下采购了25台15B,南京买的,好像是298.

网友:
没有用过,我的表笔每次插几次才行,也该换一个了

网友:
精度还不错  缺陷就是凤鸣  和二极管档不能一起工作

网友:
工具看自己怎么用了, 爱惜的, 水平高的, 用几十块的一样能修好。不存在差的工具修不好板子的问题

网友:
15B这款响应速度快么,自动量程会不会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