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跑 C1 A6 不过

楼主(2015-10-20):
一技嘉I8 845GL-RZ,插上测试卡跑C1 直接跳A6,查各路供电都正常,原来还以为是内存问题,换了几条还是不行,查了下内存供电也正常,刚开始直接换晶振和谐振电容,这个情况是针对不加电,不开机的时候很管用,因为本人才修好过一块板子,也就是小菜了,就直接换晶振和谐振电容,还是跑C1-A6
然后用公司的编程器,刷了一下BIOS,这种BIOS是焊在板上的,然后再焊上,开机 跑码26,开机正常进系统,很高兴,感觉很有成就感,
昨天一老478针杂牌主板刚开始不加电,把晶振和谐振电容都换了,OK,能加电,不跑码,然后查CPU供电,发现没电压,这个板上没有P4头,CPU供电没有12V,是5V供电的那种,比较老了,然后通过一个电感连CPU供电,发现电感有一脚悬空,接上电感 有5V供电,上加负载CPU电压正常 ,上CPU,跑码正常进系统!
到目前已经修好两块主板,以后我会把经验跟大家分享!  加分哦

网友:
修老主板也考验功力的

网友:
挺厉害的。。加油啊。 。 。入门了以后剩下的就是自己慢慢琢磨了。

网友:
技术不错,加分!

网友:
楼方厉害!可以上个图看看吗?

网友:
这个不错。有时候就得这样修

网友:
老主板 你居然还能修得到啊

网友:
什么主板啊,没4P的?

网友:
晕了、不过没事拿这些老主板练练手还是可以。。!

网友:
修好的感觉倍棒~

网友:
楼主是哪里的,,,这么老的板子都还有!!

网友:
楼主是料堆里翻出来的吧,这板子有几年没修过了,我还有三两片存货,遇到坏的直接换了

网友:
不错的 练手的主板

网友:
ga那个可能原来就是bios的问题,不换晶振应该也无影响的

网友:
这两块板的故障都不大,也很明显,怎么好运气都被你碰到了。

网友:
楼主用天分啊,继续加油哦

网友:
老主板一般都好修

网友:
478都还有人修呀

网友:
815 845 十多年的板子了。。 除了工控机 用的上 基本都可以淘汰了!

网友:
换晶振和谐振电容你指的是32.768南桥的时钟吧!两块板子都不是它们的问题!

网友:
哈哈,真是简洁明了呀,这文采一点都不浪费墨水呀

网友:
最讨厌那种bios是H到主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