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插排里加装EMI电路,行不行?

楼主(2015-10-20):
在电插排里加装EMI电路,行不行?
这样是不是就能避免雷雨天气,那啥了?

网友:
可以的。改善电源性能的。

网友A:
可以,但不能防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不能防雷.....

怎样做才可以防雷?除了拔插头

网友C:
好像看到过 压敏电阻 是防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样做才可以防雷?除了拔插头

这是最保险最经济的办法---拔插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样做才可以防雷?除了拔插头

加装压敏电阻

网友D:
加了对干扰有一定的作用,但防雷,想都别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看到过 压敏电阻 是防雷的

压敏电阻不能防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加了对干扰有一定的作用,但防雷,想都别想。

是不是所有的家电,雷雨天气都有被打坏的风险?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所有的家电,雷雨天气都有被打坏的风险?

是的,.不过也蕴含着大量赚钱的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所有的家电,雷雨天气都有被打坏的风险?

应该是的,但拔插头可防雷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不过也蕴含着大量赚钱的机会.....

看来电插排要买带开关的那种,不然频繁拔插头,插座会松掉

网友:
防雷是有次数的

网友F:
滤除杂波、消除共模、差模干扰是勉强可以的。
但要真正防雷击,恐怕不行。
一是时间上来不及,二是泄放电流太小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滤除杂波、消除共模、差模干扰是勉强可以的。
但要真正防雷击,恐怕不行。
一是时间上来不及,二是泄放电 ...

支持,总结的很有道理....

网友G:
防雷的话要加装相关电路才行吧,另外还有防雷的保险,可以加装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G:
防雷的话要加装相关电路才行吧,另外还有防雷的保险,可以加装试一下

求仔细说说,加装什么样的电路能防雷?

网友:
加 tvs 和放电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仔细说说,加装什么样的电路能防雷?

百度文库找到的——《防雷器基本电路图》,参考一下吧,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