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的一块板子奇怪毛病

楼主(2015-10-20):
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一路码了好多码到AD 0A,就不动了,不亮机,主码是AD,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内存供电,VTT。,SPD ,什么的都有,BIOS也刷了

网友:
好像是不过内存。

网友:
拆外设芯片祝楼主好运

网友:
拆了网卡IC应该问题修复

网友:
静等待楼主修好

网友:
外设拆完还是那样的话就换桥了!!

网友A:
内存 VTT跟SPD你要知道多少电压正常 多少不正常 或者偏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 VTT跟SPD你要知道多少电压正常 多少不正常 或者偏高

内存1.5 VTT0.75 SPd3.3,我知道的,量了都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存1.5 VTT0.75 SPd3.3,我知道的,量了都正常的

如果这样的话 直接找时钟芯片PG 连接的排阻 要么把网卡给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样的话 直接找时钟芯片PG 连接的排阻 要么把网卡给拆了

网卡己拆,还是一样,代码己跑了一大串,前面不知道,后面是D6- D7-AD,楼主己疯

网友:
拆完还是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网卡己拆,还是一样,代码己跑了一大串,前面不知道,后面是D6- D7-AD,楼主己疯

这样就是桥跟BIOS的问题了 具体型号给姐姐 姐姐给你BIOS

网友:
我绝对桥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CPU和内存供电度正常吗?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把串口芯片换一下

网友:
还不行就刷bios从淘宝上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是桥跟BIOS的问题了 具体型号给姐姐 姐姐给你BIOS

主板己亮机,不明白是怎么好的~0~

网友:
七彩虹修的少,爱莫能助

网友:
桥的可能性大,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如果是集成的  可以插个独立显卡试试

网友:
桥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想看看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
条件都正常的话档码很多都是桥的问题 加焊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