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71G显卡声卡问题,求助!

楼主(2015-10-20):
是这样的,受人所托给本本加内存清灰,买了金士顿2G回来装上清灰后就出问题了,瑞立声卡识别不了,只有intel HD AUDIO,提示未插入音响或耳机。电脑显卡为630m,系统检测为GT440。以上装驱动换系统都没用,还有双内存开机花屏,单个没问题,求助!!!

网友A:
又一个不懂的搞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一个不懂的搞坏了

是不懂,所以才来求助啊?

网友B:
加内存之前电脑没有测试下吗,不然讲不清楚,人家还以为是你弄坏的呢,重装系统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内存之前电脑没有测试下吗,不然讲不清楚,人家还以为是你弄坏的呢,重装系统试一下

加内存之前电脑是好的,系统重装也不行!讲不讲清楚没关系,反正电脑在我手上,我肯定会给他弄好,关键是现在无从下手,像硬件问题,也像是软件问题!

网友:
没人遇到过累死问题嘛?

网友:
金士顿现在很多假货,呵呵

网友:
下电池后只用回原机内存,进BIOS恢复默认设置,检查一下声卡有无打开。然后重装WIN7系统。

网友:
回7楼,和内存没关系,用原装一样

网友:
回8楼,这个办法也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
你做清灰散热了的对吧?把散热器取下来,仔细看一下显卡部分是不是散热没做好,就是悬空,把显卡擦干净 看核心 你清灰的时候有没有用力不均匀把显卡核心弄缺角了 用放大镜仔细找找

网友:
声卡工电正常吗??

网友:
  正常了先换个声卡了

网友:
摊上大事了楼主

网友:
回11楼,好的,晚上回去看看,但我是用纸巾把旧硅脂擦掉的,不至于缺角吧。而且如果单单是显卡问题我也不至于这么困惑,而是这一系列的问题,感觉有点怪

网友:
回12楼,这个待测

网友:
回14楼,就一破本,不至于

网友:
真的是摊上大事了

网友:
就一破本,买一个都用不了几个钱,别说修了,怎么就成大事了,在这里就是和大家探讨下

网友:
我的打X 扬声器 装不上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