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明基22村显示器,电源板有个IC烧烂了!如何才能找到可用的IC

楼主(2015-10-20):
明基G2225HDA显示器,电源板上IC爆炸了,看不出是什么型号,是五角的IC,有修过的大侠告诉一声,或者可以用其他IC可以替换的也告诉一声!淘宝上找一张图片

补充内容 (2015-10-28 10:59):
终结了!修不了,感谢各位关注

网友:
型号是TOP258PN

网友A:
那个IC烧烂了怎么没有标出来

网友:
先谢谢了,找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IC烧烂了怎么没有标出来

淘宝上弄一张图,有标记出来啊

网友:
按板号找图

网友:
电源模块改就行了。

网友:
叫卖家告诉你啊

网友:
这个型号的IC炸得很多

网友B:
这个可以用tny267之类的tnyxxx芯片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用tny267之类的tnyxxx芯片代换

谢谢了,也找找料板有没有这个

网友:
保险有没有短啊?

网友C:
用液晶电源通用模块

网友:
保险断开了,

网友:
换个通用的电源管理吧!

网友D:
一般IC炸了 直接改电源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IC炸了 直接改电源模块

小白不会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液晶电源通用模块

支持楼主。我也能经常改。。

网友:
楼主,除了IC炸了,保险断了,还有什么地方坏了?

网友:
电源模块有傻瓜式教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