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音响动一下旋钮就有声音,在旋转就没了声音,怎么回事

楼主(2015-10-20):
音响动一下旋钮就有声音,在旋转就没了声音,怎么回事
R.T,有知道的请帮忙解释一下,是什么问题
音响

网友:
音量调节的电位器坏了,换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旋钮就是 个滑动变阻器, 拆换了

网友:
找点医用酒精,注射到旋钮里,转几圈。就行了。

网友:
先按4楼的做,再不行检查电位器动片是否变形,最后换电位器

网友:
电位器接触不好,换个就好了,如果不想换有些电位器也能拆开清理一个也能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