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路货H61 RT8859M 不出CPU供电(可能通病)

楼主(2015-10-20):
今年已经维修各类通路货H61   不出CPU 供电   都是TONSET、TONSETA 外围的220K 电阻变质  导致 。维修此类机器  不出U供电可以优先测量那两个信号的外围电阻!     可能是通病了  今年修过至少10几块该类主板 都是那个问题!

什么事通路主板  就是七彩虹  铭瑄  梅杰   盈通  这样的2线主板  。这样的主板电路设计都差不多  有可能都是代工商做的!

关于H61  RM8859M  基地有人写的很详细 可以参考维修!

网友A:
楼主该拍个图看看啊!!确实H61很多都是不出CPU供电!!很多修好了也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该拍个图看看啊!!确实H61很多都是不出CPU供电!!很多修好了也不稳定!!

最好 220K电阻 原值代换  我用190K带用过 好像用了2个月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 220K电阻 原值代换  我用190K带用过 好像用了2个月就不行了

应该是220电阻拉低 导致不出U电压还是漏电?最好要用原阻值的换

网友:
H61修到的不多,目前一片都修不出来,实在不懂

网友:
LZ上图的话就好了

网友C:
我的一个h61的asus的死活搞不出cpu供电.不知道和你说的这二个信号有没有关系

网友:
原来H61容易出不了CPU供电,学习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个h61的asus的死活搞不出cpu供电.不知道和你说的这二个信号有没有关系

你可以看下那给CPU供电芯片之间有电阻 是否拉低现象

网友:
电阻坏的都哦

网友:
有几块没有CPU故障的板没有修好,到时候看一下

网友:
愁啊   都是cpu供电问题

网友D:
但是貌似芯片的17.18的VID也没波形,换掉就可以?下次得实践下

网友:
貌似现在台式主板电阻容易坏

网友:
TONSETA、TONSET这两个引脚应该是设置单相AXG和多相VCORE电压的导通时间,将这两个引脚分别与电阻连接到VIN设定在PWM(脉宽)模式下的纹波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是貌似芯片的17.18的VID也没波形,换掉就可以?下次得实践下

这波形我抓了一下,CPU是G1620!上个图分享一下波形!

网友:
帖子在那儿,没看见呢

网友:
不懂拒绝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一类电路,修起来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