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楼主(2015-10-20):
前天一个外国朋友 送来一台 acer MS2292 说是机器插上电源USB外接鼠标就不好用 接过机器一试 1还真是 插上电源USB 外接鼠标果真不好啦 拔下来立马好使 我真是日了狗了 有没有遇到过的给指点一下下 老外的机器 修不亮不好解释啊

网友:
如果是笔记本就查找USB的供电芯片 台式就先打下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适配器模式下USB供电有不?

网友:
好像不同的 电路来的

网友:
先查一下适配器械下的USB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我绝得应该和供电有影响,仔细查下供电

网友:
是适配器坏掉了

网友:
换个USB口试试先,看是个别的,还是都一样,有时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