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8510p笔记本开机慢

楼主(2015-10-20):
LZ有一台COMPAQ 810p的本本   自己倒腾了一番将就可以用用   但是开机慢   。我去BIOS设置了一次  结果开机很快十几秒    但是后来怎么弄都和以前一样开机要三十几秒   我用的固态硬盘不至于开机这么慢吧   求大神解答   我肯定应该是BISO设置出了问题

网友:
求解答 么么么

网友:
求求求求求

网友A:
固态硬盘分区要对齐。

网友B:
客户不回答 这里同行交流 给维修员一口饭

网友C:
  换硬盘 和系统试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态硬盘分区要对齐。

对齐了    开机会快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硬盘 和系统试过了吗

都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不回答 这里同行交流 给维修员一口饭

是同行  -  -   都是维修员   但是这台电脑很老了  想自己弄弄   但是HP的BISO真心看不懂。

网友:
求大神解题

网友:
从新做系统, 然后对齐

网友:
bios恢复到默认吧

网友:
网卡下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