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松尼鼠标换微动开关

楼主(2015-10-20):
森松尼鼠标换微动开关

  鼠标微动开关不能用了,给它换一个微动开关。

  再安装回去!好了,小鼠标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
问下微动开关在什么位置?

网友:
所谓的微动开关,就是按键位吧,应该是换了右键~

网友:
10块钱的鼠标还换微动,我理解不了

网友:
看到微动开关,就马上想到以前的摇杆

网友:
是那个长方形的东西,上面有个白点。那个就是微动

网友:
我前段时间换一个,顾客自己买的微动他的鼠标应该挺贵的,收了30块,换俩微动,

网友:
我之前也拆过,但是报废了,,,,

网友(2016-01-21):
其实不管东西多小,自己能修修好,还不一样用,换个开关也简单的,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