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有些独显不工作?

楼主(2015-10-20):
有个华硕H61M-E主板,接蓝宝石HD7750 1G D5显卡,无显示,不插显卡,集显工作正常。不死心,插一垃圾HD2400显卡,也能显示进入系统,想请教大神,有没有解决方案?对了,蓝宝石的显卡换到另一个电脑上工作是正常的。
华硕

网友A:
加焊北桥,试下
将(蒋)心比心
H61有北桥, 你到底懂不懂?
详情

网友:
难道不兼容

网友:
更新BIOS试试看。

网友:
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不知道如何解决,都是换差一点的显卡交差了....

网友B:
仔细检测北桥周边电阻电容,看有没坏地
将(蒋)心比心
H61无北桥, CPU直接连显卡, 搞懂点再来
详情

网友:
没必要浪费时间

网友C:
焊桥芯片。就可以认到显卡
将(蒋)心比心
都是些胡乱回复的, H61是CPU直接连显卡。 南桥只是管SATA 网络===
详情

网友:
或者换显卡接口

网友:
这是供电不足跟兼容的现象 你可以看下你那显卡跟主板是否兼容

网友:
刷个BIOS会不会好~

网友:
1 刷BIOS 2 供电跟不上 3 可以再换个 好一些显卡试下

网友:
这种故障很难修的啊

网友:
对,已经发售后了,BIOS刷到最新的了,没有作用。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的供电不足导致的。

网友(2016-07-04):
刷新BIOS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北桥,试下
H61有北桥, 你到底懂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检测北桥周边电阻电容,看有没坏地

H61无北桥, CPU直接连显卡, 搞懂点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桥芯片。就可以认到显卡

都是些胡乱回复的,   H61是CPU直接连显卡。 南桥只是管SATA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