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看看是什么问题hp hstnn-i28c 6050a2646201-mb-a0m 求bios和图纸

楼主(2015-10-20):
大家过来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问题是开机跑马自动掉电  跑马不能亮机的  掉电之后不能再次开机 掉电之后开关针只有0.36v  能开机的时候测的是2v  有哪位大师遇到过吗 是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
顶一下 此机器比较新 pch和cpu合成在一起的 bios是16m的

网友:
在淘宝买了一个bios刷了故障一样 不知道买的bios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反正开机键就不对了

网友B:
先查开关针的电压吧,应该是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开机键就不对了

是的 可是没有图纸  不是直接链接ec的 跑了几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开关针的电压吧,应该是短路的地方吧

开机的时候电压都出来了 我在查查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开关针的电压吧,应该是短路的地方吧

都测了 接口什么都测了没发现有短路的

网友B:
可以等它掉电之后再去测试呀,这样好测试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等它掉电之后再去测试呀,这样好测试一些

掉电之后只有公共点电压

网友:
这样的问题最麻烦了, 一般我都是洗刷刷后再上BGA

网友:
这个有图纸吗  开关电压不对啊

网友:
这个不好说

网友:
是不是南桥坏了呀

网友:
开机键电压明显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