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wifi密码?怎么修改wifi密码?

楼主(2015-10-20):
怎么设置wifi密码?怎么修改wifi密码?

  wifi已经无处不在,已经深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没一个角落,如何才能避免密码被越狱呢,那就要定期更新密码设置。

  工具/原料:无线路由器 联网PC或手机

  方法/步骤

  1. 首先你得手机或电脑必须是连接在需要修改的wifi的网内的,无线连接或有限连接均可!在你的浏览器地址栏输入192.168.1.1回车。注意这个IP地址TP-link是192.168.1.1,D-link是192.168.0.1。根据你使用的品牌有所差异!具体可以在无线路由器的背部标签可见,同时默认用户名和密码也可以看到!

  2.  如果你没有修改用户名和密码的话,在登陆框输入你设备标签上额用户名密码登陆即可!

  3. 在设置页面选择无线设置--无线安全设置,选择WPA-PSK/WPA2-PSK加密方式,在PSK密码框输入你要设置或修改的密码!注意密码要求8-63个ASCII码字符或8-64个十六进制字符!就是至少8位!设置完成后点击下方保存按钮,设置成功!

  4.设置完成后,在你的wifi列表里选择你的wifi!要求输入你设定的密码,连接成功!

网友:
现在的路由器界面相当简洁了,就连没用过的都会弄

网友:
扫盲贴不错,感谢楼主!

网友A:
这水贴  问度娘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水贴  问度娘就知道了

你在这块基地上  为啥要问度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水贴  问度娘就知道了

想这种度娘上大把

网友:
每一个帖子就是一种学习

网友:
现在的路由 都有向导设置 不看说明书也能搞定 只有特殊功能才要设定 但使用很少

网友(2015-12-20):
现在买都有说明书

网友:
    这不懂一查百度就全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