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海智得一固态硬盘

楼主(2015-10-20):
拆解海智得一固态硬盘

  拆解海智得到120G固态硬盘一块。

网友:
第一次看到固态里面 以为是密密麻麻的小内存颗粒 才这几个闪存

网友:
看不清闪存和主控的型号

网友:
听说这些闪存把没个文件都分割成小片没个里放一点

网友:
这么爽, 现在都有固态的拆着玩了啊

网友A:
这种数据恢复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数据恢复怎么弄?

估计不烧存储芯片的话就有救

网友:
好简单的结构啊   是不是么?

网友:
正方形那个是主控芯片。

网友:
这个数码之家里面都有

网友:
结构这么简单,应该可以做的更小

网友:
万一烧了芯片,估计就完蛋了

网友:
这个牌子的SSD是市面上最便宜的了。用料应该没那么足。

网友:
也是第一次看清固态里面的机构

网友:
结构看上去很简单,那快PCB是不是单层板啊?

网友:
固态硬盘越来越简单了,这还少零件多的,有的板子只有壳子的1/3左右

网友:
固态硬盘有点小贵,你就这样才了,好的还是坏的,你爸妈知道吗

网友:
固盘 决对是现在提升电脑性能的神器 维修方面也比传统硬盘更方便一些 唯一的缺点 就是价格俏贵

网友:
固态硬盘一出,做硬盘的都没活路了

网友:
数码之家专业弄这个的

网友:
LZ真是爽 可以拆着玩

网友B:
拆得好 拆得妙@!!!!!!!!!!!!!!

网友:
这个相当实用。谢谢

网友(2015-12-01):
主控看不清楚。

网友B:
固态内容大同小异啊

网友:
好简单 里面

网友B:
不知道拆了还可不可以用了

网友:
以为是密密麻麻的小内存颗粒 才这几个闪存

网友C:
这种硬盘要数据恢复比普通硬盘容易
fsh
能说一下怎么容易吗,求教一下
详情

网友(2016-01-18):
这个数据很难恢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硬盘要数据恢复比普通硬盘容易
能说一下怎么容易吗,求教一下

网友(2016-09-18):
楼主拆个这什么意思!

网友:
固态 谁都能生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