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不跑马 谁有高招???

楼主(2015-10-20):
一块P5PL PRO的主板,内存,桥,总线,cpu,时钟,复位什么的基本条件都正常,就是不跑马,试着换时钟,拔插bios,拆网卡什么的都没用,求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么多动作都做了,怎么不刷bios呢,条件都满足的话不跑码很可能和bios有关了

网友B:
华硕-822,我已经说得够多了,楼主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动作都做了,怎么不刷bios呢,条件都满足的话不跑码很可能和bios有关了

我找了一样的一块板子,吧bios拆下来装上不行啊!所以说刷bios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822,我已经说得够多了,楼主你懂的!

这块主板bios旁是472 ,不知你说的822是哪一个。

网友C:
换IO旁边的822 这个是通病 好像是64脚旁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IO旁边的822 这个是通病 好像是64脚旁边的

六十四旁没有822,他附近只有一个102,倒是30脚有一个822,好像没他什么事吧!

网友:
82801gb坏的比较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六十四旁没有822,他附近只有一个102,倒是30脚有一个822,好像没他什么事吧!

把这两个都焊出来,会有惊喜的!

网友E:
建议你先刷个bs     不行的话把822重新焊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建议你先刷个bs     不行的话把822重新焊一下

BIOS旁没有822,你说的822是哪个角落的啊?

网友:
抓BIOS波波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BIOS旁没有822,你说的822是哪个角落的啊?

io旁边   不行的话你把板子上的822全换了

网友:
CPU工作条件和BIOS片选

网友:
这现象跟我的很象,也无解中

网友:
把822都换一遍

网友:
重点排查822排阻

网友:
不跑马,这种情况,真不好解决,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反正我是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io旁边   不行的话你把板子上的822全换了

你狠,全换822,你不会经常这样做吧!

网友F:
重点就是在排阻那边吧。记得修过几块
赵明z
哪个排阻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重点就是在排阻那边吧。记得修过几块
哪个排阻啊????

网友:
不知道你修好了没 ,有点难度,还是换电阻吧

网友:
CPU座检查了吗,洗刷刷或者看下针有没有坏的?

网友:
刷bois上假负载

网友:
我也有好几块不正常的,要么不跑马要么没复位。。

网友:
南桥 或者U座检查检查

网友:
有示波器 看下BIOS 1 2 5脚波形吧 这种板最难修 还有FSB总线 DMI总线 LPC总线 换BIOS旁822 不行 就放弃吧

网友:
这个。。。。讨论很激烈

网友:
什么都量了 直接干个南桥啦

网友:
先区分一下故障位置,看有没有片选

网友:
楼主修好了回来说下。我也有块华硕的。 。就是不跑码。其余的条件都测了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