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儿黑屏,黑几秒又正常显示,反复如此(求大神进贴看看)

楼主(2015-10-20):
  接手一台DELL2320一体机,反复黑屏,在PE和系统里面都一样,换过屏测试,故障依旧,不是屏问题,
  刷过BIOS,然后有VGA输出,外接显示器也正常,没有黑过,吹了下显卡,涛声依旧打了下屏线通断,屏线好的,
  换过cpu还是一样的,  求大神,哦,还有换屏试的时候,高压我也试过了,高压也是好的,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我修过一个联想的一体机和你这样的情况一样,他是下面的一排开关不行了,(开关上有关屏的按键),我直接拆了那按键就好了,你可以拔出按键线试一下看你的是不是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B:
吹了显卡没有用的,得用BGA,还有就是LID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一个联想的一体机和你这样的情况一样,他是下面的一排开关不行了,(开关上有关屏的按键),我直接拆了那 ...

这个有可能

网友:
看看面板上的开关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吹了显卡没有用的,得用BGA,还有就是LID信号

我不觉得是显卡问题,主要是实在不知道怎么搞了,才吹了下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一个联想的一体机和你这样的情况一样,他是下面的一排开关不行了,(开关上有关屏的按键),我直接拆了那 ...

刚刚用你的方法试了不行,涛声依旧

网友:
测测屏的供电条件稳不稳定

网友:
是黑背光还是连图像一起黑?不接升压板查是否暗屏?

网友:
看一下休眠设置

网友:
是不是屏供电电路不稳定

网友C:
还是背光不稳定导致的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背光不稳定导致的黑屏。。。

屏我都换了,不要说背光了,高压也是好的

网友:
搞内存跟显卡

网友:
LID,背光信号BK_off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