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桥接终极完美图解

楼主(2015-10-20):
无线路由器桥接终极完美图解

  求:至少有一台路由器支持WDS功能,但两台路由器的牌子不一定要相同本例中两台以TP-LINK WR741路由器为例,其他型号的设置也是一样的(TP-LINK的路由器用习惯了,设置起来也比较简单,其他牌子的路由器估计设置也大抵差不到哪儿去)首先给两台路由器你个称号,被桥接的叫做主路由器,执行桥接的叫副路由器(或从路由器)。

  如果你的两台路由器其中有一款型号比较老只有或没有Bridge功能,那么建议将老的路由器作为主路由器,另一台作为副路由器第一步:设置主路由器,保证任意一台设备连接主路由器能正常上网,然后进入主路由器的设置界面,然后在左侧选项条中点击「运行状态」,在WAN口状态栏可以找到DNS服务器,一共有两个,主DNS和备选DNS服务器,把它写在纸上待会儿用。

  点击「网络参数」->「LAN口设置」把路由器的LAN地址设置为192.168.1.1保存,此时会重启重启后回到设置界面点击「无线设置」->「基本设置」SSID(自己喜欢什么就填什么)

  本例以TP_LINK-A为例信道从1到13随便选一个,但不能选自动,防止WDS功能不稳定,本例以信道11为例。其他的就不用管了。

  点击「无线设置」->「无线安全设置」 加密方式选WPA-PSK,密码自己喜好,本例以12345678为例注意相比旧式的WE加密,WPA/WPA2加密更安全,且桥接起来更稳定,所以推荐使用WPA/WPA2加密点击「DHCP服务器」->「DHC服务器设置」 把「地址池起始地址」设置为192.168.1.100把「地址池结束地址」设置为192.168.1.149其他不管,保存,重启主路由器,这样主路由器就设置好了。

  第二步:设置副路由器.
  进入副路由器的设置界面
  点击「网络参数」->「LAN口设置」
  把副路由器的LAN地址设置为192.168.1.2防止与主路由器冲突,同时也便于管理主和副路由器

  点击「无线设置」->「基本设置」 SSID自己喜欢,但不要与主路由相同,本例以TP_LINK-B为例信道和主路由相同,选11勾选「开启WDS」,在弹出的界面点击扫瞄,得到AP列表以后找到主路由器的SSID,即TP_LINK-A,点击右边的「连接」按钮,会回到先前的界面,加密方式选WPA-PSK,密钥填主路由的密钥:12345678,(保持与主路由器一致即可),保存由于新的WDS功能于老式的Bridge有所不同,更为高级,所以仅需所有副路由器开启WDS并填入主路由的信息即可,如主路由开启WDS或Bridge功能,请关闭,否则WDS功能无法使用!

  点击「无线设置」->「无线安全设置」
  在这里设置副路由的密码,(不必和主路由器一样)懒得记就和主路由一样
  注意:网上很多教程到这里都是一样的,但都缺少下面的关键步骤,所以即使桥接成功也无法上网!
  原因在于这些教程都忽略了DHCP服务器设置的步骤,导致设备无法自动获取IP地址而无法上网!
  所以副路由的DHCP服务器必须开启!
  点击「DHCP服务器」->「DHCP服务器设置」
  把「地址池起始地址」改为192.168.1.150把「地址池起始地址」改为192.168.1.199只要不和主路由器产生交集即可「网关」填写主路由器的IP地址,即192.168.1.1主和备选DNS服务器填之前写在纸上的地址保存并重启路由器

  用iPad或Phone连接副路由器TP_LINK-B,就奇迹般可以上网了。

  如需配置更多的路由器,其余路由器的设置如同此,仅需改变LAN口地址即可再次声明一下,由于新的WDS功能于老式的Bridge有所不同,更为高级,所以仅需所有副路由开启WDS并填入主路由的信息既可.如主路由开启WDS或Bridge功能,请关闭,否则WDS功能无法使用!

网友A:
还是真的wisp功能好,直接扫出上级路由的ssid后再填入上级路由的密码就可以上网了,简单省事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真的wisp功能好,直接扫出上级路由的ssid后再填入上级路由的密码就可以上网了,简单省事多了

什么叫做真的WISP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做真的WISP功能?

自己百度wisp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百度wisp不就知道了

WISP(Wireless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无线ISP,无线局域网运营商,采用无线局域网提供互联网的接入。WISP可以在公共场所比如,机场、酒店、咖啡馆、茶馆等地方建设自己的基站,提供无线上网的服务。需要上网的用户通过连接无线网登录互联网。其上网速度比电话拨号线快二十倍。目前WISP的市场还处于非常幼嫩的阶段,但无线局域网廉价而成熟的技术、高速的带宽和简单易用性将吸引厂商们越来越多的关注,电信运营商也将很快加入到这个市场中来,这无疑将有力推动宽带无线接入市场的发展。

大神可以通俗点说说吗?

网友:
还有种不是桥接的方法叫什么?区别在哪里?就是一个局域网连2个路由器

网友:
你是百度查资料得出结论地吗

网友:
不同过的牌子,是不是一样设置,比如一个TP,一个腾达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