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开机重启故障。

楼主(2015-10-20):
     昨天拿来一台华硕笔记本,开机重启。询问客户说用完正常关机,第二天开机就这样了。排除人为故障。然后想到的可能就是主板问题了。哪里出现短路保护或漏电。那样又要麻烦了!秉持着先软后硬的原则我再次开了机器看能否进BIOS。狂按F2...奇迹般的进去了也不出现重启情况。确硬件应该是没问题,那就装个系统试下呗。系统装完进入logo没有重启。OK!搞定!      本人小小白,不喜勿喷。

网友A:
终于弄好了,恭喜加入迅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弄好了,恭喜加入迅维。

同喜同喜。一起成长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