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y460 开机屏幕不亮

楼主(2015-10-20):
y460 i3 A卡
开机能进系统(有进入系统的声音)
屏幕不亮 强光照射无显示
换过屏线还是不行
接台式的屏幕貌似也不亮(是我不会接?)
显卡坏了?屏幕坏了?还是休眠开关?
希望各位大师帮我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
先替换屏幕再确定屏是否少电压再考虑显卡

网友:
清下COMES 电池 拔掉屏线外切试试

网友:
换屏一试  不行就干显卡

网友:
换个屏幕看看, 然后干显卡

网友:
什么都不测试就问哪里问题怎么回答你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