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abit杂牌主板无法开机无复位及不跑马

楼主(2015-10-20):
上图,不知道这是什么牌子。开始以为可以开机直接拿来上电 发现 开机针无电压 这种问题直接找IO,我直接先用焊锡线连接看看是否能开启

直接连线可以开启 发现争端卡那边没有复位出来也不跑马 ,这个只能用自己以前的颠倒方法来维修了 ,照【徐老师】教的时序来倒反过来检测维修,杂牌的没找到图纸就一个一个来来 AMD的 好修 直接看内存 桥【单桥】总线CPU电压 这些都正常后就莫芯片是否发烫了  这些都没地方发烫 突然想起以前修过的杂牌机子也是无复位的 是换IO旁边的排阻好的,嘿嘿 那只能这样了 就看到IO旁边两个103排阻

RN26跟RN27排阻直接换掉  再上电复位跑马都可以了  【要是再不行只能把桥给做了】
修完了 说的不太清楚  你们别介意 能修好就行了

网友A:
abit当时是大牌子,并不是杂牌....你直接换的这二个103可有依据还是只凭经验就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bit当时是大牌子,并不是杂牌....你直接换的这二个103可有依据还是只凭经验就干了?

是以前修道过的杂牌机子经验换掉的还有就是照徐老师的时序颠倒过来查询的

网友B:
风神可以 哦  九州风神  你是水军里面有理论的水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神可以 哦  九州风神  你是水军里面有理论的水哥

你才是水军  我又没去灌水帖子

网友B:
那个小娃娃低1  水母大哥第二  你低三  每天都是它们几个  什么时候我到第一了 就 牛X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小娃娃低1  水母大哥第二  你低三  每天都是它们几个  什么时候我到第一了 就 牛X了

这个排名要怎么拿  是多发帖 还是多回复

网友:
师父  收我为徒吧~

网友:
我也觉得没说清楚,LZ是根据经验来修的,分析过程等于零啊

网友:
。。。。有这么多换排阻吗??修好了。就好。。

网友:
还有ABIT升技的主板。。我刚入行的时候这个主板非常出名。大品牌,超频神器。。。

网友:
恩恩,有通病的都好修

网友:
很想叫你姐了,太牛了。经验真丰富

网友:
看到这样的板    就是九死一生

网友:
背面的那个焊点,怎么看起来像是肿瘤啊

网友:
我很想请教那个线是怎么连的后面接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