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VE1920WMB 各位大神,这显示器还有的救吗?

楼主(2015-10-20):
本身上不通电。
修好通电后,驱动板和屏线都没拆过。就是这个鸟样了。
屏型号:A190A2-H01
后来我以为是屏线的问题,把 屏线清理过,不脏。试机,还是一样,。无果。

请问这个还有的修吗? 是屏问题吗?要多少钱?
联系我一下:QQ 308608536

网友A:
你把电源板。驱动板换了试试了。 怎么能确定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源板。驱动板换了试试了。 怎么能确定屏的问题

手上没这种驱动板

网友B:
以前我遇到过这样的vs的牌子的,当时我判断为屏坏,客户说不修了,后来我再到他家修电脑发现他的屏好了,我问他,他说找另外的师傅换了个电路板(应该是驱动板)好了,你这个可以找个驱动板再试一下.

网友:
量下输出电压一直量过驱动板,我修类似双排线的这种显示器没有发现屏坏,量RGB三基色

网友:
不一定是屏啊,驱动板,屏线

网友:
这个是 优派的  宏碁也用过这种公益  LOGO是两个小小鸟  TTL的不好搞哦   点下屏吧  屏没有问题就定块板子了   双排线的 每个人抖怕  回收都很少人要  不过显示效果很少很好

网友:
你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驱动板换了再说 万一好了呢

网友C:
屏问题,以前买过驱动板试过不行,楼主要是要的话,10块钱给你驱动板

网友D:
一般这种问题用通用的驱动板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这种问题用通用的驱动板点一下

没有这种通用的驱动板

网友:
我感觉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通用板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问题,以前买过驱动板试过不行,楼主要是要的话,10块钱给你驱动板

你修到过这个机的这个问题吗?
你换了驱动板还是这个问题吗?
那我只能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遇到过这样的vs的牌子的,当时我判断为屏坏,客户说不修了,后来我再到他家修电脑发现他的屏好了,我问他 ...

我报了价。
他说跟客户说一下,要不要换板试下。

在等他回复

网友:
我也修到过此类问题的,换了原装板还是依旧,是屏问题。但楼主最好还是买块板来试试。如果是屏问题,这样的故障也是可以尝试修的

网友:
屏电路的问题可能比较大

网友:
象这种情况应该是驱动板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只要屏没问题,什么问题都能搞好

网友:
用通用板试一下机,平时备用一套通用板方便维修。

网友:
我有碰到一次的屏的一段借口虚焊,不过不是这个型号就是

网友:
也许原来屏就是有问题的呢,原来不亮谁知道屏原来是好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