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飞利浦32PFL5609/93液晶电视背光故障维修 转

楼主(2015-10-20):
飞利浦32PFL5609/93液晶电视背光故障维修 转

  一台飞利浦32PFL5609/93液晶电视,据介绍,这台电视是正在看的过程中突然黑屏的。声音正常。既然是黑屏故障,那开盖后直接检查背光电路。开盖开机发现,背光一闪即灭。该机背光部分与电源部分是一体的。首先测量各电压是否正常,PFC正常、24V正常、12V正常、BL/ON正常。那范围缩小至背光控制及输出部分。测背光控制输出部分两只场管及周边电路无恙。根据一闪即灭的现象来判断,应该是背光控制部分保护动作,背光控制IC为:OZ9976GN。查资料,该芯片8脚为过压保护检测输入端,9脚为过流保护检测输入端,测两脚电源均为0V,从一闪即灭的现象来判断,过流保护的可能性较大,要不就是背光控制IC性能不良引起的。首先更换背光控制IC:OZ9976GN,故障依旧。再查该IC周边相关阻容元件,还是无恙,最后只有更换检测IC:LM393。更换后背光正常点亮。

网友:
长知识了,完全看的懂。

网友:
好技术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维修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