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触发掉电 求解!

楼主(2015-10-20):
型号:P5P41T 点一下触发开关马上就掉电,再点再掉,但拿掉cpu就不会掉电,上cpu成它没掉电时测量都有内存,桥,总线什么的都有电压,但测cpu测不到,因为他掉电实在是太快了,快到万用表都显示来不及,后来我把cpu的场管和供电芯片全换了,故障依旧,,,, 谁有高招啊!

网友A:
首先 供电不正常的话也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 供电不正常的话也会掉电

它 那些基本的供电都正常啊。

网友:
上次CPU旁边822电阻坏,也是这样的

网友B:
看来还是CPU供电有问题。

网友:
先查供电

网友:
查cpu供电部分

网友:
大cpu对地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还是CPU供电有问题。

连接VDDA的排阻漏电或者腐蚀的问题  103还是822忘记了

网友:
换没换cpu啊  查查开启和反馈吧

网友:
不放CPU 试试下  掉不掉电     把小4头拿下来  试试掉不掉电

网友:
在那掉电的一瞬间应该是可以测试到的啊

网友:
缺失信号,

网友:
华硕的板子别乱换东西,华硕掉电基本问题在于IO旁边的822,除非有烧毁的地方

网友:
难道是挑U的板?

网友:
我修了一块板也是一样啊,头疼

网友:
8脚的6281S 有问题也会很快掉电的。

网友:
先换电阻  822   试试

网友C:
应该是cpu那边某个电阻电容短路了

网友D:
瞬间到量到电压吗,量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瞬间到量到电压吗,量一下看看。

我说了,太快了,快到万用表都反应不过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cpu那边某个电阻电容短路了

电阻电容?怎样找啊?外观看不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阻电容?怎样找啊?外观看不出来啊!

万用表一个一个量啊,不知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F:
把EN信号一个个的断开 排除法   不知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EN信号一个个的断开 排除法   不知楼主修好没有??

没有,不会修!

网友:
应该是那个地方还有短路

网友:
华硕板子不好搞

网友:
看一下822 这个板有病症

网友G:
教像个 办法。 在万用表的表笔上绑个开关。线接到开机针上。
开机的时候,放好表笔按一下就行。绑好后,线也不会丢。测这种情况很有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教像个 办法。 在万用表的表笔上绑个开关。线接到开机针上。
开机的时候,放好表笔按一下就行。绑好后,线 ...

不太明白你说的那种方法,不过我这样测应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我是把黑表笔插在12V里面的接地,这样就能腾出一个手了,然后左手拿着红表笔直接摁在测量处,右手不停的点开关,可就是这样万用表也反映不过来啊!你说的那种方法不会比这种方法快吧!

网友:
我修过一块华硕的,是cpu那边小电阻短路了,找了好久才找到

网友:
查CPU供电模块,应该是CPU电路带负载能力减弱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