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新禧C3410x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5-10-20):
开机后风扇高速旋转硬盘灯亮一会儿熄灭,显示器不显示。客户说电脑在使用过程中死机,强制关机后再开机就成这样了。把客户打发走后拆机

老古董灰尘攒了一堆

一片怀孕电容

将问题电容全部换下后装机、开机出现‘滴’、‘滴滴’报警声显示器出现蓝屏。更换内存无效,重新检查内存附近新更换的电容,发现有一个引脚出现虚焊,加焊后再开机正常

网友:
这么老的电脑,客户愿意修么?

网友:
这里电容怀孕鼓包的话,一般本身滤波特性和容量值都会发生改变,容易造成单元主供电电压输出异常不稳定。

网友A:
请问楼主哪个出现虚焊的引脚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哪个出现虚焊的引脚是什么?

可能是负极引脚虚焊,造成内存单元电路主供电输出没有形成良好接地回路,所以引起出现显示器蓝屏。

网友:
你这算换的少的,神舟我换过一片48颗电容的,客户自己说的,电容一颗4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负极引脚虚焊,造成内存单元电路主供电输出没有形成良好接地回路,所以引起出现显示器蓝屏。

还是不太明白,可以上图说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太明白,可以上图说说吗?

叫楼主上图吧,可惜我不是修这个主板的主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负极引脚虚焊,造成内存单元电路主供电输出没有形成良好接地回路,所以引起出现显示器蓝屏。

我觉得正 负极都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正 负极都有可能的,

正级引脚虚焊的话,这里输入电压也是不会到负极输出形成回路接地状态的。

网友:
楼主大惊小怪了  老品牌主板换10几个电容是经常的事  这没什么可说的

网友:
真牛,坏这么多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