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i 独立 14寸宽屏 不充电

楼主(2015-10-20):
电池能放电,系统里面识别电池正常 显示不充电。
打电池接口两条数据线电压3.3v 温度线3.3v 都正常 接上电池数据线无波形
测量 8765e芯片条件都正常 就不一一说了,就说结果吧,
因为考虑电池数据线没有波形,所以就刷了个bios结果好了。
搜索到论坛好多没解决的,大家注意下,bios问题也会引起电池无法充电。

网友:
真的假的啊  刷BIOS能好么?

网友:
这个确实没试过 一般换充电管和芯片基本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