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G31T-M7不上电修复,新手第一次成功修好主板 感谢迅维!!

楼主(2015-10-20):
今天上午闲着没事想着拿块坏板出来研究一下,一张放置了几个月的主板 精英G31T-M7

故障是:不上电,但是偶尔能上电开机正常使用。
本人是新手零基础,没有任何维修经验,只是在论坛逛了一个多月学了一些皮毛,好吧先目测全板外观,板子背面 没有发现明显的断线,直接插上ATX电源上电,插上诊断卡待机电源灯3VSB常亮正常,短接开关没有任何反应(不上电)
    OK一步一步按时序来吧:先检测待机条件VCCRTC——RTCRST——32.768KHZ——3VSB——RSMRST#全正常(此处因为在查修时没有拍图,时间关系就不补拍图片了),再查IO引脚的触发跳变8713脚位供电是:67供电,75-72-71-76。。PWRBTN#有高低高跳变正常——SLP_S3#有低高跳变正常——测量到PSON#时有高电平,短接开关跳变为持续低电平但是依旧不上电,绿线仍是高电平。
    至此故障基本可以确定为:PSON#到绿线有断线 或中间有零件性能故障。    目测76脚PSON#连接着一个472排阻,心想是不是这个排阻性能故障?换掉472排阻故障依旧,有点打激。。。。
    好了现在问题来了,因为对一个零基础的新手来说 查这中间的断线真的好难 一头雾水,也不知道要怎么查,这中间的线到底是怎么走的(不知道新手们是否有同感?),上网搜了老半天有关PSON#到绿线的问题  看到头都大了,还是无果,好吧先冷静一下把主板放一边去,喝杯茶,抽口烟,脑子一直在想这个线的问题,3小时过去了,从主板背面绿色位置目测跑线到中间一个盲孔就没了,也不知道这个盲孔通往那里,这时真的有点失去信心的感觉,不死心 ,接着再干 拿起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位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在ATX电源位置周边一屯乱点,10分钟过去,突然滴的一声响起,心里暗自发笑哈哈,终于让我找到了,这里上一张实图让大家知道在什么地方

拿起放大镜  随着锡点跑线到了开关针附近螺丝孔位置的拐角处发现敌情:

有一小丁点以经腐蚀了的灰尘把线腐断了(这里要注意:腐蚀点非常细小,一般肉眼看不出来,就算拿着放大镜也不一定看清楚,所以一定要细心观察)。OK果断拿起刀片把断线处刮开补好线,上电短接开关针,久违的跑码出来了 完美进入系统 测机5个小时稳定得一塌糊涂,到这此板修复成功!!!!希望对新手有所帮助 少走弯路,大家相互学习。。最后感谢迅修网这个神奇又强大的地方!!!。。。

网友A:
io到绿线断线导致的不能拉低绿线上电,这种板强制上电应该能正常跑码的.

网友B:
断线故障有些时候很难发现,特别是细小角落处的,应急情况下,也可以从472排阻一端飞线到电源绿线测试点解决故障。

网友:
维修中反复讨论细心加耐心  帖子中能看出楼主用心维修了 图文并茂案例值得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o到绿线断线导致的不能拉低绿线上电,这种板强制上电应该能正常跑码的.

这里将主板强制上电也可以IO 76脚工作高电平用镊子强制接地拉低来进行操作,同时这种方法也可以判断IO芯片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将主板强制上电也可以IO 76脚工作高电平用镊子强制接地拉低来进行操作,同时这种方法也可以判断IO芯 ...

飞线比较方便的维修方法,目的是节省了跑线路时间,这里主板断线同时472排阻一端对地阻值也会变大程序开路状态。

网友C:
IO没有拉低绿线是这么个情况   如果IO的绿线是低电平,绿线还是5v,那么肯定是中间线路问题,这样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没有拉低绿线是这么个情况   如果IO的绿线是低电平,绿线还是5v,那么肯定是中间线路问题,这样可以少走 ...

也不排除中间线路元器件损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断线故障有些时候很难发现,特别是细小角落处的,应急情况下,也可以从472排阻一端飞线到电源绿线测试点解 ...

学习了,多谢指教。。这板有一点我现在还不懂的,就是线以经断了,为什么有时偶尔还能上电开机呢?还有如果76脚到绿线中间没有其它零件的话,那么IO的引脚太细了 如何接线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多谢指教。。这板有一点我现在还不懂的,就是线以经断了,为什么有时偶尔还能上电开机呢?还有如 ...

楼主这里说的偶尔能上电开机正常使用应该是强制用镊子短接电源绿黑线进行,即绿线电压没有通过IO76脚PSON#工作信号高低电平变化控制拉低,如果76脚到绿线中间没有其它零件的话,那么IO的引脚太细,其接线连接方式应该是先在细铜丝线粘上一点焊锡,用维修放大镜找到IO细引脚具体位置,尖头烙铁固定细铜丝线一端与IO引脚的连接,同时也可以加点松香起到助焊作用,最后记得接线完成后,涂上绿油起到绝缘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里说的偶尔能上电开机正常使用应该是强制用镊子短接电源绿黑线进行,即绿线电压没有通过IO76脚PSON ...

如果偶尔能上电开机的话,这种现象可以表面电源接口绿线测试点工作电压有时候存在5V高电平到OV左右低电平不稳定起落状态变化,即使主板断线中间也存在一定接触导通电阻大小。

网友E:
弱弱问一下,最后一张图片的  热熔胶 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弱弱问一下,最后一张图片的  热熔胶 是干什么用的?

一般也就是起到绝缘固定作用,也可以用绿油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弱弱问一下,最后一张图片的  热熔胶 是干什么用的?

打热熔胶目的就是为了在潮湿环境下,防止补的线路出现腐蚀漏电现象。

网友:
测量到PSON#时有高电平,短接开关跳变为持续低电平,这里可以说明IO芯片本身没有故障,如果是472排阻本身内部阻值变大或开路的话,也会造成主板不上电,其断电测量IO 72引脚 对地阻值会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