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G31T-M7不上电修复,新手第一次成功修好主板 感谢迅维!!

楼主(2015-10-20):
今天上午闲着没事想着拿块坏板出来研究一下,一张放置了几个月的主板 精英G31T-M7

故障是:不上电,但是偶尔能上电开机正常使用。
本人是新手零基础,没有任何维修经验,只是在论坛逛了一个多月学了一些皮毛,好吧先目测全板外观,板子背面 没有发现明显的断线,直接插上ATX电源上电,插上诊断卡待机电源灯3VSB常亮正常,短接开关没有任何反应(不上电)
    OK一步一步按时序来吧:先检测待机条件VCCRTC——RTCRST——32.768KHZ——3VSB——RSMRST#全正常(此处因为在查修时没有拍图,时间关系就不补拍图片了),再查IO引脚的触发跳变8713脚位供电是:67供电,75-72-71-76。。PWRBTN#有高低高跳变正常——SLP_S3#有低高跳变正常——测量到PSON#时有高电平,短接开关跳变为持续低电平但是依旧不上电,绿线仍是高电平。    至此故障基本可以确定为:PSON#到绿线有断线 或中间有零件性能故障。    目测76脚PSON#连接着一个472排阻,心想是不是这个排阻性能故障?换掉472排阻故障依旧,有点打激。。。。
    好了现在问题来了,因为对一个零基础的新手来说 查这中间的断线真的好难 一头雾水,也不知道要怎么查,这中间的线到底是怎么走的(不知道新手们是否有同感?),上网搜了老半天有关PSON#到绿线的问题  看到头都大了,还是无果,好吧先冷静一下把主板放一边去,喝杯茶,抽口烟,脑子一直在想这个线的问题,3小时过去了,从主板背面绿色位置目测跑线到中间一个盲孔就没了,也不知道这个盲孔通往那里,这时真的有点失去信心的感觉,不死心 ,接着再干 拿起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位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在ATX电源位置周边一屯乱点,10分钟过去,突然滴的一声响起,心里暗自发笑哈哈,终于让我找到了,这里上一张实图让大家知道在什么地方

拿起放大镜  随着锡点跑线到了开关针附近螺丝孔位置的拐角处发现敌情:

有一小丁点以经腐蚀了的灰尘把线腐断了(这里要注意:腐蚀点非常细小,一般肉眼看不出来,就算拿着放大镜也不一定看清楚,所以一定要细心观察)。OK果断拿起刀片把断线处刮开补好线,上电短接开关针,久违的跑码出来了 完美进入系统 测机5个小时稳定得一塌糊涂,到这此板修复成功!!!!希望对新手有所帮助 少走弯路,大家相互学习。。最后感谢迅修网这个神奇又强大的地方!!!。。。

.。。。。。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不错啊、继续努力啊。!买本书看看吧、再多看看论坛的实战贴好点。。!

网友:
恭喜楼主首战告捷,暂没见过精英自主的 G31,遇到的都是精英帮代工的其他机器G31

网友:
必须加分鼓励

网友:
加分啦- -,是我的话我都懒得跑线,直接飞一根到atx pson 呵呵

网友:
单看帖子能修好不错了  可以找些视频来看看

网友:
修的挺好,上电时序查的比较完整,加油

网友:
基地出来的就是牛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继续努力啊。!买本书看看吧、再多看看论坛的实战贴好点。。!

该买什么书呢?望指教!!!这主板修复成功算是我的第一步突破,正打算静下心来主修维修技术

网友:
上电时序 妳都了解了     还说没基础!

网友C:
刀片,不是手术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刀片,不是手术刀吗?

不是手术刀,就是普通的墙纸刀的刀片。。。慢慢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该买什么书呢?望指教!!!这主板修复成功算是我的第一步突破,正打算静下心来主修维修技术

迅维的主板维修不是事、

网友:
这心细啊,楼主

网友:
新手已登堂入室了

网友:
有条有理,很有前途的新手,维修行业多新人了。

网友:
自学成才,不错,不过还是到【迅维】实地学习一下比较好

网友:
看不出来是零基础啊

网友:
楼主这个简单啊 捡钱啊

网友:
笔者真有耐心,如果是我的话直接从I/O芯片飞到绿线!

网友:
直接飞线多好

网友:
楼主很厉害了 虚心学习

网友:
楼主虽然是新手,但是思路很是清晰,是个做维修的好料子啊,祝福楼主技术日日蒸上,生意红红火火

网友:
厉害的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