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17寸显示器,更换U型灯光为直型

楼主(2015-10-20):
灯管是新买的。。换了4根。同时也换了通用高压板。。现在显示灯光亮度不均匀。有些亮一些有些暗点。。有什么办法能处理呢??

网友A:
你确定两头都足尺寸的那就是高压部分问题了,15寸的我换过十几个,U形的我换成了双灯,亮度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两头都足尺寸的那就是高压部分问题了,15寸的我换过十几个,U形的我换成了双灯,亮度很好

15寸的双灯应该都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寸的双灯应该都足够了.

他原来L形两根,四周包围的,换两只也就只有上下了

网友:
通用高压板或你的新灯管质量不行。。。。。。。。

网友:
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