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上网蓝屏

楼主(2015-10-20):
联想G470打开网页就蓝屏 ,有线 无线都是一样 系统 网卡 无线网卡都换过了。

网友:
G470 换个U 试下

网友:
这机子修的蛋疼

网友:
多为显卡
先换内存、硬盘、系统与驱动、U后不行直接换显卡。

网友A:
没看见是 ATI报错?  弄显卡包好

网友:
BGA压下显卡,不行改成集显就OK

网友:
系统和有线无线网卡你都排除了 换内存看下呢 再排除点外设呢。。。或者刷个BIOS 换颗CPU  就这些啊。。。对了 显卡驱动你用官网的看下  如果还是不行 干显卡!!!!!!

网友:
这个显卡易坏

网友:
这个不好说

网友:
还有这种奇葩问题

网友:
你这个写着显卡驱动有问题呀,你检测一下内存及cpu还有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 先看驱动再干显卡

网友:
换个CPU试试,很多CPU不稳定也容易引起蓝屏,这机子CPU供电也烧的多

网友:
供电 CPU 之类的问题

网友:
怎么蓝屏法、、、、、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看电影看多长时间都没问题,上网一会就会蓝屏,我是修乌龟出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建设换个CPU看看

网友:
116报错为显卡问题

网友:
116是显卡所,学习到,我还真不知道,没遇到过。

网友:
南桥和显卡都有可能

网友:
bios硬盘模式改下不行的话。测内存。硬盘。都测过没有?

网友:
修好了么?到底哪儿的问题?

网友:
换了CPU不行,就是显卡问题了,我与遇过一台显卡问题的,你可以上个双核的CPU试下

网友:
这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极有可能是参与显示的硬件有问题 先排显卡驱动

网友:
干显卡吧 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见是 ATI报错? 弄显卡包好
显卡加焊没好。CPU 内存换过了。

网友:
楼主断开独显论坛有方法,用集显试试

网友:
显卡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