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ac与bat不停切换维修一例

楼主(2015-10-20):
联想B460
板号:LA46 09911
故障:描述故障为通电。电池不充电,装电池开机进系统后AC和电池间不停切换。。
检测:前台描述故障说是AC与电池不停的自动切换。。实测故障为不上电,3D3V_PWR和5V_PWR电源不产生,B+电压正常(万用表测试),测了U45的基本条件正常。于是为了测试数据准确。用示波器抓取3D3V_PWR和5V_PWR电源发现此2路电源都有正常产生维持5MS左右后退掉,然后继续产生退掉,重复前面动作。。,很显然。这不是来自于PWM芯片的主动保护,因为这现像即不属于过压,也不属于欠压,更谈不上过流。先对输入的B+电源进行测试 。发现B+和3D3V_PWR和5V_PWR有同步的负向脉充出现。故障转至保护隔离电路。隔离电路的DC通道由U50和U47组成。实测AD_JK不跳变但 AD+有同步的负向脉充。说明U47的导通可能有问题,由于U47的导致受控于AC_OK而AC_OK采样又来自于AD+,那么究竟是AC_OK有规律丢失导致B+电压跳变还是B+电压带载不足导致AC_OK丢失就成了锁定问题的关键点。于是实测如下。

1通道为B+电压     2通道为U47 G级,
故障很明显。在B+出现负脉充的时候AC_OK控制的U47的G极电压很稳定。说明U47的条件没有缺失。而是U47自身不良导致后级电流过大时沟道内阻过大,导致损耗在MOS自身上的压降过大,导致上述故障,,更换U47后,通电测试,故障解决。

深情不及久伴。 + 1

网友:
以前遇到过,没有修好!!

网友:
分析的很透啊,处理很简单。不错。

网友:
看了五遍   终于还是    没看懂

网友:
说的这么深,不用做生意了,你直接去研发算了

网友:
看着你这个示波器都发黄了,我就明白了,高手的评判标准也要看“称手的兵器的”

网友:
这个示波器看上去确实是用了不短时间了,楼主应该进入维修界有年头了

网友:
这示波器发黄了么?才用了3  4年而已吧。哈哈 。公司里还有一台TDS1012.那个年限更久一点。改天用用那个示波器

网友:
楼主说的真心好,就是看的不太懂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但是用语太专业所以小白们看不懂哦,以后还是写通俗点吧

网友:
脱离世俗的 讲解。
很多小白是不懂的。。

网友:
那天我也遇到一个 只是问题很简单  是电源坏了  估计是电源19V电容坏  好不容易拆开【不能留痕迹 】   换好   跟客户报价200  【说我修的是主板的充电电路】

网友:
楼主的贴子都能讲的更详细,更通俗易懂就更好了!

网友:
寫的不錯如果有線路可參考就更好了

网友:
讲解的很详细有电路图就更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