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 1.4A开机不显 已修复,非通病。

楼主(2015-10-20):
机型:Dell  灵越1464
版号:DAOUM3MB8E0

故障现象:开机不显。电流有多次跳变,最终定在1.4A左右。不能显示

第一感觉,应该是显卡。拿风枪吹了吹没反应。示波器测内存排阻有2次波形。
第一次的波形很密集,时间很短。第2次波形稀疏,时间较长。机器多,换片再说

第三天,芯片到了。重植,上bga。。。半小时后搞定。  装上cpu,内存测试,故障依旧。我的心拔凉拔凉的。。。

BGA没做好?no,决不可能。这点自信还是有的。实不想测显卡工作条件,元器件太难找了。

刷个bios看看先,连刷2个,没反应。 苦逼的维修之路又要开始了。

那就测吧,什么供电,时钟复位。。。。想想头都大。  要不先测测PCIEx16总线,这个好测点。

用万用表打2端阻值,都正常。仔细观察,也没见那个电容有问题。。。

正郁闷中,发现显卡背部有2个测试点好像连在一起了。用表笔插了下,还真连一起了。通过连线发现这两个点连接C180  C184
我CAO。这不正是PCIEx16总线的电容吗

小样,还玩这一手,藕断丝连呀,那么就一刀两端好了。嘿嘿

断开后,插USB键盘再次上电,电流调到1.7A左右。键盘等也亮了,应该好了

插屏,上电。没反应。。。不信邪,再次插拔测试,咱还是黑的。我的命好苦。。。

用示波器打EDID,没波形;插上屏,还是没波形。我草

冷静。。。

联想到之前动过bios,刷回去试试。3分钟后。电流跑到1.1A停了。。。
这坑爹的编程器,座子必须得换了。 没办法,继续苦逼的bios之旅。
连刷n个后,久违的LOGO出来了

这机器正常电流跳变大概有8次,正常亮机电流在1.7  1.8A左右。
内存波形有3次哟。除却刚才说过的2次外,还有一次,应该是在初始化显卡的时候,不过幅度很小,一闪而逝。

最后,附上pch的bios

迅维网 DAOUM3MB8E0_mx25l3205---ok.zip

pch--ok

网友:
真的是艰难啊  不过修好就好啊

网友:
修机子有时候是靠细心和耐心的,bios问题是要注意的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一波三折。。维修路漫漫啊兄弟们

网友:
粗心大意是根源

网友A:
呵呵,误杀显卡了。这么辛苦加分送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误杀显卡了。这么辛苦加分送上。

谢谢。

网友B:
你应该想想连锡是怎么回事?别人动手脚,还是你烘的时候出问题的

网友:
不错,很有耐心,值得学习

网友:
背面连锡是不是别家修过的呀,有人故意设的故障!

网友:
   厉害 这么小的电容也找出来了

网友C:
没有图纸怎么找主板的这些信号呢

网友:
总算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想想连锡是怎么回事?别人动手脚,还是你烘的时候出问题的

应该是上家搞的,机器刚入手就发现显卡明显被烘烤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图纸怎么找主板的这些信号呢

显卡到cpu之间的的总线电容不是很明显就能看到吗

网友:
不错 上家做手脚发现了

网友(2017-02-16):
上家刷错BIOS了吧

网友(2020-03-05):
背面怎么会联锡

网友:
这么老的帖子居然还能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