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种耳机问题(故障)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楼主(2015-10-20):
4种耳机问题(故障)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耳机使用频率过高,出现问题和故障的机会也会变大。

  一般来说,通常耳机出现故障有四种情况:

  1,两边单元音量不相等。

  2,播放声音里有杂音。

  3,一边或两边单元不出声;

  4,不同电脑上面耳机显示声音不同。

  耳机故障的原因和解决方法之一:两边单元音量不相等。在正常使用情况下,时间过久,在没有防尘网设计的耳机,耳塞会出现杂物和灰尘进入电子元件中,阻塞和影响耳机振膜的震动(声音是由耳机振膜产生的震动传到人的耳朵)造成耳机两边的声音音量不对等。

   耳机故障的原因和解决方法之二:耳机播放声音里有杂音,出现嘈杂。第一种情况是过度使用耳机,造成耳机振膜负荷,对电子元件造成损伤,影响耳机的音质播放;第二种情况是耳机内部线因为某些原因折断,但是还没有完全断开,导致电源接触不良,音质传播受损;第三中情况是耳机附近有很强的干扰源,比如我们手机来电显示时,会有杂音(这种情况大家可能都遇到过)。

   耳机故障的原因和解决方法之三:耳机一边或两边单元不出声。这种情况通常都是耳机内部线折断造成的,这时候你只有换一个耳机了。

    耳机故障的原因和解决方法之四:不同电脑上面耳机显示声音不同。这个是电脑上所装载的声卡驱动和控制音量音质的软件造成的。比如我的宏碁(acer)V3 ,因为上面装有杜比音效软件,因而音质比较好。

网友:
不错  普及的很好  只是连不到硬件问题

网友:
耳机现在不修

网友:
文章排版很好,所介绍的知识简明扼要,让人看得赏心悦目,楼主辛苦了,谢谢

网友:
最多的情况是“3,一边或两边单元不出声”,如果是专业高档耳机,还是有客人愿意修理的,多谢楼主总结

网友:
现在蓝牙无线价都掉那样的 还有谁愿意修耳机的 除非的专业录音耳机差不多 可那原配件也不好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