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极速物理内存检测工具检测内存条完美教程

楼主(2015-10-20):
U极速物理内存检测工具检测内存条完美教程

  物理内存也就是指主板上的内存条,内存条的大小直接决定了物理内存的大小,同时物理内存是计算机中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既然物理内存那么重要,如何实现物理内存检测呢?下面U极速小编跟小伙伴分享一下U极速中的物理内存检测工具,它可以实现物理内存检测工作。

  1、将准备好的U盘制作成U极速U盘启动盘,然后直接重启电脑,当显示器中出现机型品牌LOGO标志时,按下一键U盘启动快捷键,系统进入到启动项选择窗口界面,选择U盘启动后系统进入到U极速主菜单中,如下图所示:

  2、利用键盘上的上下方向键选择【02】运行U极速Win8PE装机维护版,按下回车键确认,如下图所示:

  3、进入到Win8PE系统后,点击桌面左下角的“开始”按钮,打开“硬件检测”,选择“物理内存检测工具”,如下图所示:

  4、打开物理内存检测工具后,可以看到工具要求至少运行20分钟,点击“确定”按钮,如下图所示:

  5、在检测工具窗口中,点击“开始检测”按钮,如下图所示:

  6、由于刚才没有设定内存大小,所以检测工具提示输入测试内存的大小“315”,点击“确定”按钮,如下图所示:

  7、回到检测窗口后,输入“315”,点击“开始测试”按钮,如下图所示.

  8、此时工具开始检测内存,在下方可以看到检测的进度,由于内存检测工具是无休止的进行测试,所以让检测工具至少运行20分钟,这样检测才是最准确的,如下图所示:

网友:
这个一直在用,很不错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又学了一招

网友:
我在用的那个是在DOS界面下的

网友:
我用的也是在DOS下的.有的内存可能进不了PE

网友:
那个U盘 制作引导的在那下载

网友:
不错  喜爱喜爱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个准不准啊,如果是不过内存,好像也进不了PE啊

网友:
可以说一下,这种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好吗?

网友:
我感觉DOS 下的最靠谱,

网友:
内存检测我都没用过

网友:
这种应该是在能开机,但是经常蓝屏,自动关机的情况下用的吧。排除硬盘问题,不想先查主板就测测内存吧。不过我是没用过。直接换条内存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