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光FT-4085型复印机,机器工作十几分钟后,显示故障代码“63”,不能复印

楼主(2015-10-20):
理光FT-4085型复印机,机器工作十几分钟后,显示故障代码“63”,不能复印

  分析检修:经开机观察,发现该机如果一直复印中间停顿不超过20秒钟,则能够一直工作。若停机时间超过20秒钟则不能再复印,关机后需等半个小时才能重新开机,判断故障原因有以下几点:
    (1)脉冲发生器不良;
    (2)电源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
    (3)固态继电器SSR1损坏;
    (4)主控板电路有问题;
    (5)启动电容容量减小等。
  检修时,先在机器正常情况下,用万用表测主电机供电电压为100V,脉冲发生器电压在0V~5V之间。当故障出现后,测量主电机无100V电压,而脉冲发生器用手转动后仍然有 0V~5V电压。由此说明脉冲发生器正常,故障在主电机100V供电电路,如图11所示。

  由工作原理可知,机器处于待命复印状态时,CPU无触发脉冲,即脉冲发生器无脉冲信号。当按动复印键后,主电机转动并带动脉冲盘运转,光电传感器以6.98ms的时间间隔,将脉冲信号输送至主控板的CN102-23,比较器IC134将此信号进行整形后变成锯齿波脉冲送往CPU(IC118)的26脚,CPU根据送来的脉冲个数实现整机的工作程序。在按动复印键的同时,主控板上的CN101-A9、CN101-Bl6端分别发出风机触发和主电机触发脉冲信号,然后送到直流电源板CN22-11、CN22-12端分别触发控制风机和主电机的两个固态继电器。

  电路接通后,分别为负压风机和进口冷却风机及主电机供电。当主电机无交流100V供电电压,电机不转动时,在规定的时间内, CPU收不到脉冲信号,CPU就会发出停机指令,并显示故障代码“63”。取出直流电源板放置机外,重新照原位置接好导线,在机器工作正常情况下再次测各输出端电压,正常。10分钟后,机器出现故障代码“63”,测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端CN16 -4无交流100V、输、入端CN16 -3交流100V正常,判断其内部损坏。更换固态继电器SSR1后,机器故障排除。

(案例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