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pple a1419 风扇狂转的有办法吗?

楼主(2015-10-20):
apple  a1419  本来不触发的。COMS放电后就可以了。但风扇狂转。老总用的,要求搞好。不难到嘴的鸭子就飞了。

APPLE COMS怎么设置啊

网友:
求求高人指点一二,确定只是设置问题,硬件好的

网友:
苹果一体机啊,看看是不是什么线没有插好

网友:
  这个不知道  我打酱油的

网友:
放电还原了设置  可能是

网友:
苹果哪里带设置  还真不知道

网友:
查一查是否有sensor没有插好。例如硬盘和屏的sensor。

网友:
风扇狂转涉及到BIOS,EC芯片问题。

网友:
楼主 你就要看一下 有什么接口    找个软件测试一下 有没有什么温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