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驱动板715G3244-2-HF接电源板的接口定义

楼主(2015-10-20):
我有个液晶屏是版本TLM185AT01,驱动板是715G3244-2-HF,电源板买了个通用的之前的线丢了。现在接驱动板不知道怎么接了。驱动板接口没标注。现在没头绪了。

网友A:
9针只有6针有用,上面也有标1和6。1是ON/OFF,2背光,34供电5V,56地。
我想要这板子BIOS,你能发一个出来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针只有6针有用,上面也有标1和6。1是ON/OFF,2背光,34供电5V,56地。
我想要这板子BIOS,你能发一个出来 ...

哦,好的我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好的我看看

呵呵,我的不是BIOS问题。原来是高压板坏了,换了2402就好了,高压引起驱动板不正常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的不是BIOS问题。原来是高压板坏了,换了2402就好了,高压引起驱动板不正常跳变

嗯,好,我就不提取

网友:
还是提取一下为好,万一以后碰到blos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