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维修记录贴

楼主(2015-10-20):
V星G31二代,无复位,测内存供电正常1.8v,没有桥供电,看到桥供电采用运放324+MOS方式,测运放有vcc供电,正相输入脚只有0.4v,论坛查了下,正相输入来自一个小5脚芯片,S2-00 PNA99J,论坛有类似帖子里的图纸可参考,按人家的图纸,这个芯片1脚为vcc供电,3脚为en信号,5脚输出,量到1,3脚都正常高电平,5脚无输出,想查有什么芯片可代换,但是百度搜不到任何信息,论坛也搜不到,试着把5脚挑起,准备飞个1.5v,但是表笔点来点去,都没有符合的,没办法把内存1.8v飞来,再上电,哈哈,跑码了,但是还不能就这样交差,因为桥供电1.8v,有点高,然后去找V星的料板,找来找去都没有,郁闷。。先放一边,上论坛签到时,无意间看到手边的一块am3料板cpu散热底座好像有个小5脚,一看,是S2-00 ANA07P,后面不一样,又没经验,都没见过,想着试试看,谁知道换上可以,然后上内存发现挡内存,换一个还是不行,刷bios就好了。因为bios论坛有,就不再上传了。附亮机图一个,手机上传的,可能不是很清。

网友:
求各位师哥师姐加点分吧,给点动力。虽然不是什么技术贴。。。

网友A:
冷门芯片有时候真的很难找到资料和料件代换。

网友B:
测运放有vcc供电,楼主把运放上图,我就加分了

网友:
修的不错啊,赞一个

网友C:
只有两分了, 全加给你,同是新手的表示祝贺,修好就有修好的收货,包括经验包括金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测运放有vcc供电,楼主把运放上图,我就加分了

好的,等明天我把那块板子找来拍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两分了, 全加给你,同是新手的表示祝贺,修好就有修好的收货,包括经验包括金钱

谢谢加分,感激不尽,我感觉你比我技术强多了,看你的帖子就知道你也是我师哥的

网友:
谢谢各位师哥加分,

网友:
因为这板子修好是5天前了,当时只拍了照,用笔记记了下,没顾得上发帖,所以照片显示是15号的

网友E:
知道工作流程  按时序维修很简单的

网友:
谢谢分享,同样是新手

网友:
芯片这种东西备货还这不好搞,太多型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门芯片有时候真的很难找到资料和料件代换。

是啊,多亏有我们论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等明天我把那块板子找来拍个

板子已经上交了,拿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知道工作流程  按时序维修很简单的

是的,谢谢师哥教导

网友F:
那个CPU散热片,好巨大啊,这是要把主板压塌吗?

网友G:
呵呵,这个前面一样就可以代换了,换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门芯片有时候真的很难找到资料和料件代换。

主板就是想尽办法把电压修出来就可以了,空间大好飞线改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CPU散热片,好巨大啊,这是要把主板压塌吗?

哈哈,那个是热管散热器,不用风扇都没事,不是很重啊,全是铝鳍片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这个前面一样就可以代换了,换过的

嗯,是的,这种板子很老了,只是我这个小白第一次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