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爱7G-3

楼主(2015-10-20):
客户说自动关机,我测试 一分多钟点掉,排除外设  拆机 看到进水了(不严重)。 以为找到问题了, 可是 拿洗板水 刷了下  不开机了,   进水的地方也没断线,

网友:
进水的地方那疯抢 吹吹啊

网友:
这种国产机器么还是考虑散热和显卡

网友:
进水就仔细看下 不开机就查待机开机条件 没有通病

网友:
7G  有大电容吧